请问哪边可以找到Micro USB 尺寸及PCB封装

楼主:
哪边可以下载到micro USB的封装和尺寸啊,百度的怎么只有什么mini USB等,没找到这个啊

网友:
送你一个,自己画的,你可以改成你使用的样式。我的没有固定孔,若你需要自己添加。

USB-micro.PcbLib

网友:
这东西器件厂家给的图里面有吧,关键是你得看你用的连接器是什么样子的,厂家不一样,管脚距离可能不一样,你最好从供应商那里直接获取比较好

网友A:
还可以从其他PCB中导入元件。下面帖子中是ST Nucleo板子,可以把它的macroUSB导出到你的库中。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6276-1-1.html

网友:
协议里有定义。

网友B:
找这种头的封装,还是母座的封装,莫非把这个头怎么要焊接到电路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这种头的封装,还是母座的封装,莫非把这个头怎么要焊接到电路板上?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从其他PCB中导入元件。下面帖子中是ST Nucleo板子,可以把它的macroUSB导出到你的库中。
http://bbs ...

用DXP2004打开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DXP2004打开是空的?

软件需要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