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定义keepout里面的黑色区域

楼主:
我用ATUOCAD2010仿照别人画的小四轴外形画了一个小四轴的模型图,然后我用AD16导入这个文件如图一,选择我的对象,然后定义我选择对象的keepout黑色区域,就出现了图二的,只有左下角一个黑色的圆里面黑了,而且我不想要这个小圆里面变黑的,请问怎么处理呢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你自己重新设置下borad shape应该就可以了。最近怎么这么多用AD16的??好像AD16根前面的版本比起来有很多变动不太方便的样子。。如果初学的话其实我个人建议没必要一开始就弄最新的,可以下一个比较稳定的版本先学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你自己重新设置下borad shape应该就可以了。最近怎么这么多用AD16的??好 ...

这个我感觉是高级功能了,基本的AD画图我都会了

网友C:
那就把那个黑色的地方掏空处理,至于形状问题borad shape重新手动绘制描一遍不就完了吗?问什么你们好多人都喜欢用自动呢?不说说实话,我不会用自动剪切。嘿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感觉是高级功能了,基本的AD画图我都会了

。。。。。。。。。。。。。。。。。什么高级功能啊。(⊙﹏⊙)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把那个黑色的地方掏空处理,至于形状问题borad shape重新手动绘制描一遍不就完了吗?问什么你们好多人 ...

剪切的不好看,那个弧边怎么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剪切的不好看,那个弧边怎么剪

使用右上角那个工具,叫啥我给忘了,应该可以剪切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高级功能啊。(⊙﹏⊙)b

我试了下用AD10也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下用AD10也不行啊

要自己重新设置下board shape。。。自己重新定义下就可以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自己重新设置下board shape。。。自己重新定义下就可以了呀。。

是在这里面重新定义啊,就是出错,不信我把我文件发给你,你试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这里面重新定义啊,就是出错,不信我把我文件发给你,你试下了

。。。我没装软件啊。。我要是装了软件我直接操作给你看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在这里重新定义是在哪里定义。。不可能自己define了board shape也会变成这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自己重新设置下board shape。。。自己重新定义下就可以了呀。。

我已经弄好如下图,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板子里面的小圆我是不需要黑色的,将来可能要放置空心杯,那么我怎么取消这个小圆圈里面的黑色的(小圆圈在我圈出来的黑色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弄好如下图,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板子里面的小圆我是不需要黑色的,将来可能要放置空心杯,那么我怎 ...

完全可以就这样。因为你这个板子打样出来人家就会知道你这里面是挖空的。因为keepout线的意思就是切割的。
如果你需要里面挖空的话,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帖子:
用Borad Cutout功能制作异形孔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5205&fromuid=536508
用borad cutout功能挖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就这样。因为你这个板子打样出来人家就会知道你这里面是挖空的。因为keepout线的意思就是切割的 ...

成功解决,谢谢管理圆的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功解决,谢谢管理圆的耐心解答,谢谢!

不客气

网友D:
你有强迫症么,为什么要把小圆里的黑色背景去掉,只是栅格背景,对你画的图没啥影响,而且我看你画的CAD好像太大了吧,放在PCB里栅格都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强迫症么,为什么要把小圆里的黑色背景去掉,只是栅格背景,对你画的图没啥影响,而且我看你画的CAD好 ...

栅格设置的大小太小所以看不见了,把栅格设置大些就可以看得清的,我以前的理解是黑色部分都是keepout层,所以我才设置里面是黑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强迫症么,为什么要把小圆里的黑色背景去掉,只是栅格背景,对你画的图没啥影响,而且我看你画的CAD好 ...

这不存在什么强迫症,正规的设计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