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

楼主:
输出电压竟然放大了30多倍,不明白为什么了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坏了呢?

网友A:
“输出电压竟然放大了30多倍”
1、输出电压被放大了?不能吧?即使放大,也是输入电压被放大,不可能输出电压被放大。
2、你是如何知道电压被放大了的?实际测量出来的输入输出电压是多少,信号频率多少,用什么仪器测量?
3、首帖附图不完整,不知道是否与实物相符。至少,附图中电源都没有联接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竟然放大了30多倍”
1、输出电压被放大了?不能吧?即使放大,也是输入电压被放大,不可能输出 ...

是输入电压被放大了30多倍

我用的是一个毫伏发生器作为输入,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那部分测量的

电源右边接模拟地了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应该画成运放的标准图式。先确认是否真的“放大了30倍”。另,你的输入信号幅值多少?如果太弱,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可能远比信号强,那输出就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输入电压被放大了30多倍

我用的是一个毫伏发生器作为输入,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那部分测量的

电源 ...

“我用的是一个毫伏发生器作为输入,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那部分测量的”
1、显然,你对输入电压并没有测量,输入电压的依据是毫伏发生器的输出显示。
2、毫伏发生器输出频率多少?毫伏发生器输出阻抗多少?你的毫伏发生器输出是否有直流偏移?
3、输出电压是万用表交流电压档,读数多少?

网友:
描述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