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DIY小风扇,改装的。

楼主:
最近刚做出一款芯片,是锂电转传统5号电池用的,效率还可以。刚好手里有一个传统电池供电的便携式小风扇,用传统电源供电老是要换电池,太奢侈。所以果断将其换掉。用一颗小的锂电改装。但是要充电啊,所以就用上了刚做出来的小芯片了。如图这是制成的小PCB板:
使用micro USB充电口,方便充电啊。
焊接好的如下图:
那边两颗没焊接的芯片是给电池做保护的,我自己做就没有加,反正不影响。
充电的时候如图: 充电电流我用电阻设定在了330毫安,个人觉得因为没有加电池保护芯片,电流小点安全一点。小风扇改装就是这么简单。像这款还可以用在无线鼠标、无线键盘等使用传统5号电池的地方,省的老是要记得去买电池,还不环保。
要是有坛友也想改装的话,板子芯片啥的我可以提供,说好了啊:邮费自己搞定啊!!嘿嘿

网友A:
是DIY,楼主改下标题

网友:
.......不会改,我刚写帖子的时候记得是DIY啊,怎么就。。。。。。。。惭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DIY,楼主改下标题

标题在哪改的啊?还没试过呢,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题在哪改的啊?还没试过呢,不太清楚

在页面中搜索“编辑”两字

网友B:
只有这些,没有DIY,就随便选了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有这些,没有DIY,就随便选了个

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标题中的DIY写成IDY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标题中的DIY写成IDY了。。

OMG!!!!!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网友:
没看见扇子啊

网友:
之前没有正面照,最后一站插图隐约能看见风扇。我现在补在这。

网友C:
电池多大容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多大容量的啊?

这个小的聚合物锂电池容量大约在700ma/h。足够小风扇用了。

网友D:
芯片是哪一颗,外购的,还是自己做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是哪一颗,外购的,还是自己做的芯片?

做的。

网友E:
请问,这个小板子上面的芯片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不太可能可以自己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小板子上面的芯片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不太可能可以自己做吧...)

市面上没有,才开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没有,才开发的。

哦 方便加一下QQ吗 我想用一些这个小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 方便加一下QQ吗 我想用一些这个小模块

我的QQ:2043355451

网友F:
芯片都自己做的,这么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都自己做的,这么犀利

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就是在吹牛了,我可没那么多钱去流片。公司做的,公司做的。呵呵

网友G(2017-07-15):
666666,不错的了,自己搞点小东西也是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