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300 UDP

楼主:
现在学习Altium designer软件,要学习用W5300实现UDP通讯收发,求电路原理图,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你到底是学软件使用还是学什么?如果只是学习软件使用,根本不需要讲究做的东西是什么。自己绘制几个基础的电路图,然后慢慢画画看就好。可以把你的作品传上来给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及时的给你指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学软件使用还是学什么?如果只是学习软件使用,根本不需要讲究做的东西是什么。自己绘制几个 ...

我其实现在开学大四,现在在一家公司实习,公司给出的一个小课题,然后用到了AD软件,我主要任务是把这个课题做出来,以前没有用到AD软件,属于新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学软件使用还是学什么?如果只是学习软件使用,根本不需要讲究做的东西是什么。自己绘制几个 ...

我的课题是用W5300实现UDP的通讯收发,哪个大神做过,或者有W5300这个元器件,可以共享一下,要不我还要自己画这个芯片,而我不太会

网友:
既然让你做這个课题并且用到AD 那应该就是需要你画一个电路板出来了,W5300是一个以太网控制芯片,你可以找它的数据手册,估计会有参考电路(没用过這款芯片所以不确定),自带协议栈,相对来说要简单一点,你也可以先买這样一个模块,先试试,一方面看看别人的是怎么设计的,再则可以调试,然后就可以自己针对课题玩了

网友:
这种芯片可以网上找下,一般都有自带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