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PCB天线设计问题了

楼主:
有没有熟悉PCB天线设计的大神呢,我现在要用PN532芯片外接一个13.56Mhz的天线,和PCB板集成在一起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绘制天线,还有阻抗电路不知道该怎么计算,希望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13.56Mhz的天线,楼主要做刷卡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56Mhz的天线,楼主要做刷卡应用?

差不多吧,你会这个吗

网友A:
直接参考mifare刷卡电路的天线设计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参考mifare刷卡电路的天线设计就行。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绘制一个PCB库后生成了PCB,但是我添加网络编号时,新绘制的40引脚的芯片和48引脚的网络编号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绘制一个PCB库后生成了PCB,但是我添加网络编号时,新绘制的40引脚的芯片和48 ...

我在选择新的芯片引脚编号连接的是上一个芯片的引脚连接 的元器件的飞线

网友:
天线设计一般是按照手册,或者采用根据参数
还有,不同厚度的PCB板和介质肯定对天线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