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个芯片的引脚网络标号是一样的?

楼主:
我画了一个PCB库,生成了PCB板,但是发现引脚网络标号和上一个芯片的是一样的边,一个是40脚,另一个是48脚,为什么他俩的网络标号是一样的呢?

网友:
就是这两个,是在同一张PCB图纸上的

网友:
就是点击引脚准备添加标号时,发现下面的选项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是40脚,另外的一个是48脚

网友:
这里的选项是根据你的原理图来的,你原理图上一共是多少线,这里就有多少选项,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是、再说了,你芯片48个脚你都用了吗?如果都用了才有那么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