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实现ADC同时DAC

楼主:
STM32F103RCT6、VET6、ZET6 同时实现2路ADC并将对应的数据进行DAC输出,可实现跟踪低频的任意信号。

网友:
mark  下次有时间我也看看

能跟踪到低频的任意信号,频率到多少就是极限呀?

楼主可以说下不

网友:
频率高呢,要调整ADC的采样速度,可以高一点,这个我也没测试过。这个程序我试了一下,大概2路5KHz正弦波是可以的,低就直接到直流电压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一个初学者,先发问一下这个程序烧到板子里之后外部线怎么连,数据是直接在内部从adc送到dma再送到dac的吗?

网友:
两套代码有什么区别?

网友:
学习一下,刚好有需要.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