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虚拟机里的ubuntu里的文件成这样啦

楼主:
我虚拟机里的文件成这样了:

高手支招,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重启 or 重装

网友A:
gcc文件夹成了一块绿了。怎么恢复?谢谢

网友:
我搞好啦。

可是gedit不能用了。
我该怎么办?原来可以用的。谢谢!

网友B:
如果是Kylin的话,楼主就投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Kylin的话,楼主就投降吧

麒麟有啥问题    我昨天废了好时间才把他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gcc文件夹成了一块绿了。怎么恢复?谢谢

这个不耽误使用,不用折腾他。其实就是文件属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好啦。

可是gedit不能用了。
我该怎么办?原来可以用的。谢谢!

如果你知道是gedit的原因,就重新安装个gedi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知道是gedit的原因,就重新安装个gedit

谢谢,已经搞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