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乍到;望不吝赐教

楼主:
原理图上的四个三角形{有一个没截图}是一个封装里面的;我怎么把下图这个封装添加到那四个三角形里面去

网友A:
还需要说的是,原理图中的元件库中,几个部分要在一个元件名下,才行
看图

网友B:
准确的说是四个等腰三角形

网友:
编辑“三角形”的原理图符号,添加封装信息。
这个“三角形”是在哪个库里面的元件还是你自己库里的元件?只能编辑自己库里面的元件。

网友A:
原理图中元件和PCB封装的序号,一一对应即可

网友C:
这个东西看你用什么样的软件了

一般都有选择,同一个封装下,有ABCD之分

具体的怎么对还得自己找找

网友:
你编辑一个“三角形”的原理图添加封装信息,其他的就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说是四个等腰三角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中元件和PCB封装的序号,一一对应即可

我知道序号肯定要对应;关键是我现在原理图有四个原件;我封装只有一个;不知道怎么添加啊,高手请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看你用什么样的软件了

一般都有选择,同一个封装下,有ABCD之分

具体的怎么对还得自己找找

我用的是AD6.9,高手请详细步骤;感激不尽

网友:
把原理图改了不就完了吗。改成你现有的封装,对应连线,按照实物的方法连接。

网友A:
怎么画都是一样的,,,对应于PCB封装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画都是一样的,,,对应于PCB封装即可

我选中四个三角形单独添加不行;选择一起添加也不行;请高手直接说怎么添加;有截图就最好了;再次感谢;祝你事业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选中四个三角形单独添加不行;选择一起添加也不行;请高手直接说怎么添加;有截图就最好了;再次感谢; ...

小筒靴,不要把简单的问题搞的特复杂了
LM0902本身内部是4组,即4个小三角模块组成,,在原理图上可以是4个三角行分布,但在PCB上必须是对于的一个14脚的IC芯片封装,,,不知道你是怎么添加的

网友:
先放四个Part三角,一般这样的元件都是按顺序出的,在Part选项输入1----4即可得到四个同封装的,引脚不同的LM2902.
每一个的封装引脚,按需要DIP的输入DIP-1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选中四个三角形单独添加不行;选择一起添加也不行;请高手直接说怎么添加;有截图就最好了;再次感谢; ...

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比如,现在的原理图中的AD8397ARDZ
对应的PCB为8脚片

网友:
在原理图中放2个部分Part时,TAB键,填写封装库中要用封装库名

网友:
别从原理图里添加,从库文件添加再更新一下就行了,原理图是四个模块,库里面是一个大的下面四个小的,双击大的那个添加

网友:
前提是一定要把封装库和元件库添加到右边面板中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元件按照功能分成不同的bank的画法,在原理图库中直接指定封装就可以了,印象中原理图中指定可以,但是每个bank都要指定一下

网友:
因为以上举例中,原理图中AD8397ARDZ的封装库名是:RD_8_2,这里用的贴片,当然有DIP封装也是一样的

对应的封装库中,你需要的封装,如果是DIP就找DIP8的封装,这里举例用的是贴片封装的,起的名字是RD_8_2,当然通常8脚贴片的叫sop8,封装名到不重要,重要的管脚和实际自己需要装到PCB板子上的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在原理图放置后,双击单个的三角模块,

如果不是集成库,需要添加DIP或者sop8的封装库名,如果是用的集成库,自然就出现封装库名,比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说的是,原理图中的元件库中,几个部分要在一个元件名下,才行
看图

特别感谢你;帮了我好几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