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ESP8266了,我是第一个?

楼主:
昨天收到的,照片就不发了,上电试一下(固件应该下了吧?)。
没有驱动:

网上下了一个,不确定对不对,装上之后显示驱动装上了
驱动:

这个是和F7discovery的一样,我的电脑里会出个U盘吗?我的没有出,然后用shell打开了一下,没啥反应....
左边的截图是之前F7discover的,右边的是今天的

可能是没下程序,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2309-1-1.html

按着FLASH按键,然后上电,然后再点软件里的FLASH
file:///

to be continue....

网友:
羡慕呀,我得还在路上呢

网友:
我的快递偷懒今天不送,刚打了电话让他们今天送。

网友:
神马东东

网友:
我的今天也发了

网友A:
下载新固件时,注意FLash选择32Mbit,DIO模式。
ESP8266本身没有USB,所以也就没有虚拟磁盘,只有通过串口方式进行访问,还可以通过wifi进行访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新固件时,注意FLash选择32Mbit,DIO模式。
ESP8266本身没有USB,所以也就没有虚拟磁盘,只有通过串口 ...

USB口被我不小心插坏了,还有富余的吗?我刚跟帖了再来一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载新固件时,注意FLash选择32Mbit,DIO模式。
ESP8266本身没有USB,所以也就没有虚拟磁盘,只有通过串口 ...

楼主没有32M选择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32M选择呀

注意上面的Flash Size选择。虽说选择错误好像也可以运行,但可能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口被我不小心插坏了,还有富余的吗?我刚跟帖了再来一套

如果是插座问题,能够修复可以尝试一下,不能修复可以找一个USB转TTL串口转换器,然后TXD和RXD交叉连接,USB上的5V接VIN,这样也可以使用的,功能没有影响。

当然如果需要,在买也行,板子放在公司了,周一才能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注意上面的Flash Size选择。虽说选择错误好像也可以运行,但可能有其他问题。

我就是根据这个下载程序,可是还是不对呀,一直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根据这个下载程序,可是还是不对呀,一直失败

错误提示是什么?

网友:
160812下载成功

下的最新的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4&page=1#pid2053667
(第一个)

再次感谢dcexpert大神(原来必须是好友才能@)

网友:
test GPIO

感觉板子上应该弄个灯。。。

网友:
连上wifi了,ping成功了,然后不知道该干嘛了。。。。

网友B:
UDP发送成功@dcexpert ,再次感谢大牛孜孜不倦(诲人不倦)

file:///C:\Users\DLG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14243901\QQ\WinTemp\RichOle\3[S{@FH9N4L@@XVU3AU}WGB.pn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DP发送成功@dcexpert ,再次感谢大牛孜孜不倦(诲人不倦)

进展很快啊。建议将心得和成果整理一下,单独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展很快啊。建议将心得和成果整理一下,单独发帖。

嗯 好的。感觉有点入门了,我抓紧趁热打铁把http试出来。
感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