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ATA/IDE口的存储模块

楼主:
先上图,东西小巧。
APACER这品牌,没用过啊,一查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华硕电脑,一个部门分出来的。
模块上用的三星的存储模块。-- 美光的东芝的他们也用

网友:
2. PIN脚列表

上网找了下,正常有40pin, 44pin 的,这个型号是44pin的。

找了个pin脚列表,不放心,再找个CPU的连接图看了下,是这么回事。过。

pin脚列表

pin脚列表

连接图

连接图

网友:
3. 工作模式

手册上写道。支持
PIO Mode-4
MWDMA Mode-2
UDMA Mode-4

这些都是What? 一个个来看。

网友:
3.1 PIO Mode-4
查下子,PIO (Programmed Input / Output),
是CPU通过IDE控制器的I/O口,来传送数据。

有5中速度模式,最大速度也不一样。
但是Mode 0是必须要支持的,需要Mode 0来搞定连接后再变速度啊。

    Mode 0:         3.3MB/s        ATA
    Mode 1         5.2MB/s        ATA
    Mode 2         8.3MB/s        ATA
    Mode 3        11.1MB/s        ATA-2
    Mode 4        16.7MB/s        ATA-2

又找了两资料,对比了下,是这么个情况过。

时序

时序

文档介绍

文档介绍

网友:
3.2 MWDMA Mode-2

即Multiword DMA,这是用PC/AT扩展的DMA控制器,
来实现16bit DMA传送数据。

Mode 0         4.16MB/s        ATA
Mode 1        13.3 MB/s        ATA-2
Mode 2        16.6 MB/s        ATA-2

一查,这模式现在不怎么用,浪费感情啊。
还有个Signle word DMA, 也不怎么用。过过

网友:
3.3 UDMA
Ultra DMA 传送模式,这个是高速的DMA实现的传送模式。
传送的时候,数据带CRC,信赖性高啊。
就更服务器DDR带ECC那感觉似的。

UDMA 0         16.7MB/s        ATA-4
UDMA 1         25.0MB/s        ATA-4
UDMA 2         33.3MB/s        ATA-4
UDMA 3         44.4MB/s        ATA-5
UDMA 4         66.6MB/s        ATA-5
UDMA 5        100.0MB/s        ATA-6
UDMA 6        133.3MB/s        ATA-7
UDMA 7        166.6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