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扩展的IO口能不能输出PWM呢

楼主:
在用74HC595扩展STM8S的IO口的时候,如何能输出稳定的多路PWM呢?研究了两天毫无进度,,,只能模拟成多路共一个PWM。  小弟不才,求指教

网友:
Nobody?没人搞过类似的吗 ,,,

网友:
“74HC595扩展的IO口能不能输出PWM呢”
只要你的PWM频率和分辨率足够低就可以。

网友:
串口转并口 就意味着输出存在不确定的延时,想要输出PWM不现实,,除非你周期达到s级,分辨率也不可能能太高

网友:
楼主需要多少个PWM?

网友:
用cpld吧,买块开发板,用自带教程,一周时间就能学会pwm输出。

网友A:
频率低些如10HZ,100HZ,也许可以,不过计算好了,软件要写好。频率高了就不要操心了,基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网友:
只要你刷数据的平率匹配你PWM的频率,完全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低些如10HZ,100HZ,也许可以,不过计算好了,软件要写好。频率高了就不要操心了,基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确实是这样子,最高也就在200HZ左右。

网友:
164搞,那还是用别的方法更方便,更快捷,更安全,164通讯有时在某些场合不一定稳定,而且164国产,进口,等等性能上差异很大,至少我用过的164,换了几个产家,各家的情能差异还是挺大的.再说如果频率很高的情况下,估计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