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430接收到的hx711的数据没有变化

楼主:
只是我的程序
液晶上只显示一个固定的数不变
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的看一下。

网友: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P5DIR |=0x03;
          P5OUT |= BIT2; //SDA=1
//        Delay_hx711_us(1);
          P5OUT &=~ BIT1;//SCK=0
          count=0;
          while( P5IN&BIT2 ); //SDA等待
          for(i=0;i<24;i++)
        {

          P5OUT |= BIT1; //SCK=1
          count=count<<1;
        P5OUT &=~ BIT1;//SCK=0
        if(P5IN&BIT2)//SDA
        count++;
        }

        P5OUT |= BIT1; //SCK=1
        count=count^0x800000;
//        Delay_hx711_us(1);
        P5OUT &=~ BIT1;//SCK=0

       // P5OUT |= BIT1; //SCK
        //Delay_hx711_us(4);
        //P5OUT &=~ BIT1;//SCK
        count = (count>>8);
        return(count);
}

网友:
一直显示 的是2的15次方

网友:
显示2的15次方是因为右移了8位
实际上一直是显示的2 的23次方

网友:
就是不插hx711也一直显示2 的23次方

网友A:
这个是我的驱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的驱动程序

终于有变化了

网友:
这个程序是可以的
只是我的IO口驱动程序不正确

网友:
上面那一段程序是可以驱动的

网友A:
调了一天,终于有变化了

网友:
调过来调过去也就那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了一天,终于有变化了

可以的

网友A:
你有没有在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在做这个

同学做过,有资料。

网友:
哦  你现在做吗?
我最后贴出来的程序是可以 的
你可以拿去试一下

网友:
我用的是430F149

网友:
如果要想快速入门 MSP430 也是有视频教程的,但是很少,我只看到过一个,其实MSP430和51是差不多是一会事。就是时钟与低功耗多花点时间去体会下。其实对照纸质书玩比看视频要好多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换了个方法解决了,不用它的硬件spi,用程序去模拟它的功能,反倒比较好用,另外也可能是2个接地脚用了同一个,导致输出不对,再看有例程没有,下个例程玩玩

网友:
额
??????????????????????????????????
不懂?
能否详细一点?

网友:
注意屏蔽和温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