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接的板子单片机不工作

楼主:
在开发板上调试好的测距程序,想移到自己焊接的万能板上,单片机没有反映,显示屏只有背光,显然没有被初始化。飞线已经仔细检查过几遍了,应该不存在错误,5V电源及地线都正常,将MPU及显示屏装回到开发板能正常工作。请教各位,在仅仅只有万用表的条件下如何进行排查,尤其是如何确定振荡器是否工作。

网友:
重新焊接。对比原理图检查每一条连线,就这样

网友:
只能对照原理图一条线一条线地检查,别无他法。
至于晶体是否起振,最好最快的检查方法是用示波器看,万用表就差多了。尤其是万用表输入电容较大,可能出现本来正常,万用表接触晶体引脚反而使得晶体停振的事情。
在电路设计之初,应该将空余的单片机引脚接一支LED(和限流电阻),程序中写一段让LED闪烁的代码。看到LED闪烁,就知道系统“大致正常”。

网友A:
你用甚么mcu,如果是at89类的估计你漏了ea脚没接。

网友:
第一点,就是检查主要电压,如VCC等是否正常;
第二点,利用示波器看晶振是否有起振。如果没有起振有肯能是晶振或者匹配电容的问题;
第三点,如果以上两点都保证的前提下,写个简单的led闪烁,或者点亮的例子

网友:
再焊一遍,焊不上就使劲砸使劲踩,多踩几下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支招,我准备接两个发光管来提示单片机的工作状态和进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甚么mcu,如果是at89类的估计你漏了ea脚没接。

是STC89C52RC,我是按照最小单片机系统的线路联接的,31EA脚接入了电源正极的。

网友:
是我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在又检查了几遍之后,我试着调整对比度的电位器,可以正常显示了,原来是组装时,对比度电位器的位置不合适。不过以后还是要利用空闲脚接若干个状态指示灯,就如同电脑自检通过后短促响一声一样,免得不知道单片机的状态。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接个小灯先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