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power功耗评估准确性与什么有关,还有大家认为准确吗/

楼主:
请问Xpower功耗评估准确性与什么有关,还有大家认为准确吗/

网友: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提的不错。

平常我们都是直接用,对xpower比较信任,没能想到这个 精辟的问题。

先上靓图。

网友:
补充下,我是发现这个功耗分析与很多参数设定有关,同样的程序环境问题不同功耗可能飙升200%,所以大家平时用的时候这些参数是默认还是要严格设定?

网友:
正常默认设定,有明确要设定的时候才加。
但是ucf里面 时钟,啥的 这些必须都全的。

请参考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 ... uracy_checklist.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