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上的IO不足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各位前辈,想问一个问题很久了~~
就是我最近在学MSP430f5529
但是板子上的IO不足,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比如f5529的P1-P2带有外部中断功能,但是板子上不足16个IO,会不会有时候不够用呢?
还有,比如AD采集通道复用的IO,看了手册,应该有12路外部输入,4路内部输入,那么就应该有12路与IO复用了

上面2个图是手册ADC12采样通道的截图,右下角标明了IO。
但是板子上只有P6.0-4,P6.6,P7.0,也就是7个通道,那剩下5个不是浪费了?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理解他这样安排的吗?

网友:
开发板上I/O不足,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设计的电路如果I/O半个用,用其它接口芯片扩展。

网友A:
开发板只是验证功能的,不是做实际产品的,你要用到了16个中断,N多模拟采集,那就自己做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只是验证功能的,不是做实际产品的,你要用到了16个中断,N多模拟采集,那就自己做板吧。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