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一个最简单的单片机控制led灯亮灭的方案,求助!

楼主:
因为是电池供电,24小时工作,所以需要低功耗
不知道选哪个型号的单片机,求指点!谢谢

看中了PIC12F629  行么?

网友A:
随便几支LED,其功耗已经比单片机要大,所以单片机低功耗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B:
PIC中,一般LF系列的功耗比F的要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几支LED,其功耗已经比单片机要大,所以单片机低功耗没有什么意义。

led亮的机会和持续时间比较短,几十秒到一两分钟
主要是单片机24小时工作
最好能帮忙推荐 可控制多个led的单片机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IC中,一般LF系列的功耗比F的要低一些。

最好能帮忙推荐 可控制多个led的单片机芯片
有合适的型号么? 我是初学者 感谢版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帮忙推荐 可控制多个led的单片机芯片
有合适的型号么? 我是初学者 感谢版主

需要具体需求才能确定,比如多少个LED,连接方式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具体需求才能确定,比如多少个LED,连接方式等。

8个led就可以  5v电压
直接用单片机控制通断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个led就可以  5v电压
直接用单片机控制通断就可以

低功耗系统很少用5V电压等级的,这不利于电池供电,电源部分的效率比较低。

如果只是这样的要求,感觉大部分单片机都可以,休眠电流低于1uA,工作电流主要取决LED的驱动电流。如果对时钟精度要求不高,尽量使用内部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功耗系统很少用5V电压等级的,这不利于电池供电,电源部分的效率比较低。

如果只是这样的要求,感觉 ...

没办法 因为实际无法布线的原因只能使用电池,无法使用其他电源供电
能具体推荐个芯片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 因为实际无法布线的原因只能使用电池,无法使用其他电源供电
能具体推荐个芯片么?

如果使用PIC16,就尽量选择新系列的(4-5位数字的),编程更方便,旧型号有的地方很难用。比如:PIC16F1503。

其他MSP430、STM32L0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PIC16,就尽量选择新系列的(4-5位数字的),编程更方便,旧型号有的地方很难用。比如:PIC16F15 ...

非常感谢 我来了解一下
还有一个网页推荐了 STC12C5A08S2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我来了解一下
还有一个网页推荐了 STC12C5A08S2

你的要求不多,很多单片机都可以,选一个自己熟悉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具体需求才能确定,比如多少个LED,连接方式等。

PIC16F629也属于MICROCHIP的纳瓦功耗的单片机,一般可以用于低功耗用途.
首先,要注意的是在你这个系统中,LED的功耗远大于单片机本身的功耗.
所以,如果用电池供电,要注意的是LED应该选用超高亮度的,同时,其工作电流尽量减少(在合适的亮度下),
无论用哪种型号的单片机,其本身功耗并不是最主要问题.

网友:
选择IO口带上拉或下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