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DIF收发IC整理

楼主:
S/PDIF:Sony Philips Digital InterFace
用来传送:声音
传送的线:一根
正常数字信号传送声音 的 fs, mbclk, data 至少三根线)

网友:
S/PDIF 发送IC:  AKM的AK4101A, AK4103A, AK4104
  TI:DIT4096, DIT4192
  CIRRUS的 CS8406 (CIRRUS在声音上的ADC,DAC都比较有名)
  https://www.cirrus.com/jp/pubs/proDatasheet/CS8406_F6.pdf

拉个AK4104的图。

网友:
S/PDIF 接收IC:  AKM的AK4113, AK4117
  TI:DIR9001
  CIRRUS的 CS8422 (这个带ASRC)
  https://www.cirrus.com/jp/pubs/proDatasheet/CS8422_F2.pdf

网友:
插曲:
ASRC: Asynchronous Sample Rate Converter

声音数据也是有采样率的,在严格的说法,采样时钟不一样
每秒的采样次数,fs, 有44.1Khz, 48Khz, 96Khz, 192Khz,好多种
你收发,或内部处理的fs如果都一致,这个功能就不需要。
如果不一致,这个就需要了。

图像fps不是有什么, 每秒24帧,30帧,60,120帧,240帧,逐行啦各行啦,
需要统一处理的话,也需要能相互采样,相互转换。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 ... -rate-converter.pdf

网友:
S/PDIF 收发IC:
  AKM的AK4115,AK4118A
  TI:DIX4192,PCM9211,DIX9221
  CIRRUS的 CS8420,CS8427,WM8804,WM8805

网友:
Xilinx公司的spdif core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 ... 2_0/pg045_spdif.pdf

Altera的没有找到,有知道的请帮忙补充。

网友:
SPDIF 的DEMO板

https://www.cirrus.com/jp/pubs/rdDatasheet/CDB5340.pdf
查看详情
http://www.analog.com/media/en/t ... entation/UG-03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