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 MPLAB X IDE 新建harmony项目时的问题

楼主:
8芯积分

我在新建harmony项目时

出现如下的界面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选什么    怎么才能到下一步

求大神解答   (注:我使用的  mplab x ide 版本是v3.35)

网友A:
名称那里要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名称那里要输入。

输入名称还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它让我查找什么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名称还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它让我查找什么文件

看起来你需要新建一个目录实时。使用的还是MPLAB X IDE 3.15,和3.35有一些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你需要新建一个目录实时。使用的还是MPLAB X IDE 3.15,和3.35有一些区别

怎么新建?

网友:
右上角有两个图标,右边那个就是新建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