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为什么TI的工程在KEIL中复制后就会要报错!!!找不大相应的.H文件!!

网友:
keil不支持TI 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北京懿芯雅创电子---元器件供应商

网友:
可以用,我那个工程就是TI的,也是用的keil,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将工程复制一下头文件的路径就找不到了!!!

网友A:
资源文件没有搞好吧,工程下面加了资源文件没,文件路径设置好了没,看错误好像好多资源没有加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源文件没有搞好吧,工程下面加了资源文件没,文件路径设置好了没,看错误好像好多资源没有加进去。

因为之前就是用的别人给我的一个工程模板,然后我再上面写了程序了,一切都正常。今天想在那个工程上面加一些东西上去,就存了个副本,然后副本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网友A:
你要把源代码文件和你所需要的库文件加入你所创建的工程中,不是你复制主要的程序就可以运行的,然后程序源文件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还要在工程文件中添加程序文件,然后修改工程文件的路径设置。你为啥不直接用别人的那个工程模板?别删他的就好了,你觉得没用的直接用//注释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源代码文件和你所需要的库文件加入你所创建的工程中,不是你复制主要的程序就可以运行的,然后程序源 ...

我是复制的整个工程,我之前用stm32都是这样存副本的。但是我不知道TI的为什么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