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制作PCB要考虑的因素

楼主:
制作PCB前后要考虑什么因素,大家一起聊聊

网友:
我来说个我的一个教训
我需要元件封装X,在集成库 B里面都有,我现在是使用的是集成库A。在我的PCB布线要已经完成的时候,根据任务改动,还要使用X,所以我导入B来用里面的X。那么问题来了,如果B里面有和A共同的元件C,并且在AB当中C的封装还不一样,你在原理图添加X,然后更新到PCB,就很有可能把B集成库中的C封装给更新到PCB了,因为你是后来添加集成库B的,所以默认以B集成库为优先。而刚好B集成库中的C是错误的,这个时候你以为只是简单的添加一个原件而已,因为之前的已经核实过了,而没继续检查已经曾经检查过的PCB走线。当打样回来的时候,惨不忍睹啊跳线都没法跳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个我的一个教训
我需要元件封装X,在集成库 B里面都有,我现在是使用的是集成库A。在我的PCB布线要 ...

要设计一个新的PCB板子,原理图是根据产品性能,实现功能方面考虑优化设计
而,PCB板子主要考虑元件的封装,要从公司元件库中的封装考虑,或从准备使用的或者购买的元件封装考虑,是以市场上或者你自己的库房中有的元件上考虑,不能从自己保存的什么集成库上考虑使用那种封装,,,
时代在变,元件制作的工艺在变,元件的封装结构也在变
要学会自己做封装,或者根据元件规格书的结构图,修改变化为自己需要的封装,不用动不动拿来就用现成的什么集成库封装,如现成的适合自己设计的PCB板,可以,如不适合,即便是一个封装搞错,也是要抓虾吃鱼,严重的惨不忍睹很正常

网友:
电源吧,电源要估计,计算充分,
实际中碰到过这个,电不够,就是不动。
只能重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个我的一个教训
我需要元件封装X,在集成库 B里面都有,我现在是使用的是集成库A。在我的PCB布线要 ...

最好不同的封装写不同的名字。即使差不多也要体现不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