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833调试问题,上电后输出2.55G,配置后只能输出2.55GHz的分频或倍频,无法变频。

楼主:
我用HMC833出一个固定频率源,现在现象是,寄存器配置进去了(通过回读确认),上电频率输出2.55GHz或着2.33GHz,配置寄存器发现,只有VCO倍频或分频的配置有效,无法改变频率。
我晶振用的20MHz。
寄存器配置如下:
Write_REG(0x00,0x000000); //如果电源开电时间超过了250US,要进行一次软件复位
Write_REG(0x0F,0x000081); //回读模式与LD检测均开启
Write_REG(0x02,0x000001); //设定R=1值
Write_REG(0x06,0x202f4a); //选择小数模式
Write_REG(0x09,0x46e850); //设置电荷泵的电流为1.6mA,补偿电流为300uA
Write_REG(0x05,0x001628); //配置VCO_05
Write_REG(0x05,0x006110); //配置VCO_04
Write_REG(0x05,0x00e090); //配置VCO_02   不分频
Write_REG(0x05,0x002898); //配置VCO_03  不倍频
Write_REG(0x05,0x000000); //vco自动校准
Write_REG(0x03,0x00005b); //频率为1839,1839/20=91.95  配置整数91
Write_REG(0x04,0xf33333); //小数分频的N 0.95

配置完之后检测VT电压,只有两种状态0.06V对应输出2.55GHz,0.17V对应输出频率2.33GHz
感觉03,04寄存器的数值完全没有起作用。
检测锁定状态为未锁定。
开环VCO测试,VT电压通过外部电压源供电,VT电压从0变道5V,输出频率只在原来初始值基础上波动了50MHz左右。
请教频率源达人,我这个到底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追加:电路设计参考的评估板电路设计,环路滤波参数及泵电流参考的是ADI的PLL设计工具计算的数值
参考源我用的晶振输出吧幅度不高,就-5dbm,但是用信号源外加参考信号功率到5dbm,仍然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