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一个老人养生讲座评书机

楼主:
前些天邻居家老人,拿一个免费收到的评书机,说没有声音,让给看看,其实就是存储卡没插好,,,这几天又让把那些原本厂家那些骗人的健康讲座,给去掉,下载一些戏曲,以后放戏曲听
正好 ,有空给拆解一下,给大家分享
看图

很像一个罐头瓶,或是一个易拉罐饮料

拆吧,看看,里面啥东西
上面的盖,是塑料的,做的很粗糙,,虽然是给老人的东西,但厂商是免费邮寄的,,只要提供一个电话和地址,老人就有机会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做的质量不好,也难免

旋转下面
有螺钉,拆,

网友:
继续拆
主板在外壳筒上,就一个螺钉,,拆掉

看看这个半圆PCB是双的,还是单的,,,

好家伙,,还是挺佩服厂家的PCB设计师的,,看这正面那么多元件和IC,竟然单面板,,,

网友:
想看看,这个主控芯片是什么东东,
充电线配的还可以

BCQ721L1????
问度娘,也没有消息,,应是山寨芯片吧,那位网友对这个有研究,可以帮俺,找下,这个芯片的资料,,

音量调节是个半圆的电位器,,调节效果很不好,邻居老人说,手放上去根本没有感觉,不是调到最大,就是调到最小声音,设计的不好
看图
本来想看看是哪家的充电IC,但IC的字体非常模糊,主板上的BCQ721L1,,也不知道什么山寨IC,,,

几个电源线焊接的质量,还是不敢恭维的,焊点非常巨大,当然虚焊好像没有,

没拆之前,试听时,感觉声音还可以,就是音量调节确实设计的不好,大人小孩调节其实不方便,,这个是宣传健康讲座的商家给老人们定做的,其实目的就是宣传他们的健康器具或者药品,明智的老人就是听听,据说不明智的老人,听了这些讲座后,拿了好多钱去买商家的没有质量保证的健康药品和治疗仪器,,,

这些都不说了
不过,如果改造一些,给家里老人和小孩当个MP3,听听歌,听听戏,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电路能做到这么“简洁”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A:
这颗是建荣的的芯片的,专门做这个的!很便宜的IC,OTP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颗是建荣的的芯片的,专门做这个的!很便宜的IC,OTP的!

哪里能找到它的资料,,BCQ721L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能找到它的资料,,BCQ721L1?

这个一般跟代理商要的!

网友:
厂家还是挺厚道的,外接TF卡,可以换内容。要是直接焊个Flash

网友C:
这种机器,我也拆过,和楼主的电路完全,PCB布局一样,用的元件一样。但外面的字不一样。

网友D:
其实,这个产品的成本控制,不是我等普通电工所能完成的,不信你试试看,随便项目的成本预算如何紧缺,你很难设计出这样低成本的播放器,从这个角度来说,山寨厂商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我也拆过,和楼主的电路完全,PCB布局一样,用的元件一样。但外面的字不一样。

是的,邻居老人其实,一下子拿来好几个的,有长方形的评书机,有椭圆的,,挑了个这个易拉罐型的拆

看来,做这种电子产品的设计师思路,很多设计技巧,有的其实很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产品的成本控制,不是我等普通电工所能完成的,不信你试试看,随便项目的成本预算如何紧缺,你很 ...

有专门做这种山寨主控芯片的otp厂商大力支持,比如5楼说的这个“建荣”,,,
做这个评书机的商家,有大量需求,就造就了好多这种技术高的电子设计的技术师
成本低廉,但量大

网友:
我手里头有一个华强北淘的,真的是易拉罐做外壳的,电路一样,声音还可以哦

网友E:
看来厂家为推销那些保健品,的确是煞费苦心,真下本钱。
没有科学知识的老人容易上当。所谓“人傻、钱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厂家为推销那些保健品,的确是煞费苦心,真下本钱。
没有科学知识的老人容易上当。所谓“人傻、钱多” ...

肯定之前做过市场调研的。

网友F:
有办法去除那些广告吗??我姥姥很想新里面的东西真没说都不听我说都是骗子老人家也不相信有哪位大神  能办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办法去除那些广告吗??我姥姥很想新里面的东西真没说都不听我说都是骗子老人家也不相信有哪位大神  能办 ...

嗨,,这不简单
把TF卡取出,下载一些戏曲或者歌曲,评书,相声给老人家

网友:
建荣方案,之前有个客户的一个蓝牙音箱也是用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