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怎么判断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有直观的区分吗

楼主:
在PCB设计中    怎么判断一个是数字部分   一个是模拟部分呢    有一些常见的或者通俗的判断方法吗   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这种问题,貌似没有一点电子基础啊

网友B:
模拟和数字,用的器件都不一样,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貌似没有一点电子基础啊

额   只是第一次画板子   现在有点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和数字,用的器件都不一样,一看就知道了。

额  有些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额   只是第一次画板子   现在有点蒙

从原理图上就能看出啊,,
数字电路电路结构简单,都是些集成IC,以单片机MCU为主的,或者是DSP,FPGA等的外围电路,数字电路部分除了电源VCC,GND,然后就是信号控制类线,,一般要求PCB上布通就行,只是一般情况。
模拟电路大部分都是电源供电,运放IC,模拟部分电路,PCB布线不但要布通,还有干扰,电流负载等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图上就能看出啊,,
数字电路电路结构简单,都是些集成IC,以单片机MCU为主的,或者是DSP,FPGA等 ...

额    知道了   谢谢    说的很详细   有一些还是知道一点的

网友D:
主要看电路的功能部件,直观一点的话:1高低电平为数字,电流电压为模拟,2高频RF为数字,线性放大为模拟;3集成处理器元件大多为数字,电源处理部件为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电路的功能部件,直观一点的话:1高低电平为数字,电流电压为模拟,2高频RF为数字,线性放大为模拟;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