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PCB中怎样绘制天线的吗?

楼主:
我最近要在PCB板中绘制一个天线,不知道该怎么绘制,有大神可以发一张原理图过来吗?

网友:
在PCB板中绘制天线是有严格要求的,非常复杂。但是有简单的方法。芯片厂家一般都有推荐的天线尺寸、板材厚度等要求,按这个来一般不会错的。

网友A:
PCB的天线设计可以说没有固定标准,要根据器件的选型,摆放的方向,或者照着有关官网提供的参考设计画,不要搞创意,应该都可以用。
画的时候,如果PCB设计软件画的比较麻烦,可以使用CAD软件画好后导入,,
这里贴几个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的天线设计可以说没有固定标准,要根据器件的选型,摆放的方向,或者照着有关官网提供的参考设计画,不 ...

我不是很明白这个焊盘该怎眼摆放,就是这一块的设计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的天线设计可以说没有固定标准,要根据器件的选型,摆放的方向,或者照着有关官网提供的参考设计画,不 ...

看上去有点复杂的样子

网友C:
天线的几何形状与尺寸,与频率及负载阻抗相关,一般情况下先计算再测试,最后再应用。

不经过调试的天线,性能很难保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有点复杂的样子

这些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的几何形状与尺寸,与频率及负载阻抗相关,一般情况下先计算再测试,最后再应用。

不经过调试的天线 ...

该怎么计算呢?这个我还不清楚,能不能推荐点资料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该怎么计算呢?这个我还不清楚,能不能推荐点资料呢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给你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给你一个看看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很明白这个焊盘该怎眼摆放,就是这一块的设计标准

这是一款非标准天线设计,当时是视频天线功率不够,买不到合适的天线,就实际的单芯铜导线自制一个天线,效果不错,后来参照该自制天线在PCB板上进行反复腐蚀试验,最后做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是什么东西

这东东,偶看不懂吗,,
是电阻电容,这个不是你的必须,不属于天线制作范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东,偶看不懂吗,,
是电阻电容,这个不是你的必须,不属于天线制作范畴

比如我想在PCB顶层画一个四匝的矩形天线,是只用计算好相应的参数就可以了吗,比如我画了下面这样一个图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把它闭合起来,好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东,偶看不懂吗,,
是电阻电容,这个不是你的必须,不属于天线制作范畴

只用加上一个接线端子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想在PCB顶层画一个四匝的矩形天线,是只用计算好相应的参数就可以了吗,比如我画了下面这样一个图 ...

不可以打孔到底面吗
在2楼说过,照着有关官网提供的参考设计画,不要搞创意,应该都可以用。前提是要做好试验测试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用加上一个接线端子就行了吗

设计的PCB天线,体会是要进行反复试验测试,那种效果好,要和自己的电路功能配合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打孔到底面吗
在2楼说过,照着有关官网提供的参考设计画,不要搞创意,应该都可以用。前提是要做 ...

额,好的,就是在天线外接一个接线端子就可把它和电路连接起来,将信号传递给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好的,就是在天线外接一个接线端子就可把它和电路连接起来,将信号传递给电路

最好是自制一个平面天线,芯多粗,几圈等,测试一下看效果,再试图在PCB上设计画出,效果效率上会好,要看你产品的对天线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自制一个平面天线,芯多粗,几圈等,测试一下看效果,再试图在PCB上设计画出,效果效率上会好,要 ...

就是用导线自己做一个吗,那该用什么测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导线自己做一个吗,那该用什么测试啊

好吧,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