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loneIII AS模式下载成功,但程序不运行,请各路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1芯积分
下载完成后,断电,拔掉下载电缆,重上电,程序不运行。另外JTAG模式配置成功,程序运行正常。
测量CONFIG_DONE引脚一直为低电平;nConfig引脚一直为高电平;nStatus引脚信号为周期信号,先是一段低电平,然后是1us左右的高电平。DCLK时钟也为周期性信号,先是一段低电平,然后是1us左右的32MHz脉冲信号。
另外JIC文件也试了,显示下载成功,但数据依然加载不了。
软件用的是QuartusII 9.0,配置芯片为EPCS16,电路板是公司同事做的,并非开发板。希望有经验大神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表现就是AS配置不成功。不是没有烧写到AS芯片中,而是FPGA没有以AS方式成功配置。JTAG可以配置说明FPGA部分是没出问题的。看看FPGA的配置模式是否设成AS了,还有Bank的电压,EPCS是否是高速器件,都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现就是AS配置不成功。不是没有烧写到AS芯片中,而是FPGA没有以AS方式成功配置。JTAG可以配置说明FPGA ...

首先感谢大神支招!它这个AS接口电路之前是有问题的,不让下载程序,改过来之后程序能下载却配置不成功。AS模式选择按官方资料接的,各种电压都接对了,选择的这款EPCS16最大支持到40MHz

网友:
你确认模式设对了的话,再换换EPCS试下,是不是EPCS器件有问题?

网友:
请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我FPGA用的50M时钟,EPCS是不是不支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