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及中断函数的问题

楼主:
有一个项目,需要上位机给arm发送命令,控制其运行程序和终止程序,用的是485通信,可是在发送运行命令后能够运行,再给终止命令就停止不了程序的运行了。现在想有可能是485半双工的问题,所以想看看是否能写一个中断函数,能够使这两个命令都能给arm发送过来。有没有大神能给支支招

网友A:
发送运行命令后能够运行,说明接收机制可能是正常的。再给终止命令就停止不了程序的运行了,这个你要仔细看看停止运行这部分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送运行命令后能够运行,说明接收机制可能是正常的。再给终止命令就停止不了程序的运行了,这个你要仔细看 ...

停止命令的程序里面只让一个小灯工作,我用的是ttl转485的一个模块,上面接收和发送的状态灯都正常工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停止不了

网友C:
你现在还没找到问题的原因,下一步就是找原因,半双工也没啥大问题,只要通信不冲突,就不会造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还没找到问题的原因,下一步就是找原因,半双工也没啥大问题,只要通信不冲突,就不会造成问题。

恩恩,我在找,下一步看看是加个中断函数,或者改成422的

网友:
能发送开始命令,说明通讯这套硬件是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停止命令的程序里面只让一个小灯工作,我用的是ttl转485的一个模块,上面接收和发送的状态灯都正常工作, ...

你要仔细看停止运行相关函数,以及相关初始化。在这里大家只能给你一个大致方向。具体需要自己查。

网友:
再给终止命令就停止不了程序的运行了,在给终止命令后,能否收到数据?收到的是什么?和协议相符?如果相符,下面执行什么.如果不符。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关系。多试几次,细致的分析。一步一步推。才能找到答案。

网友:
多谢各位,问题已经找到了!在调试的时候能够读到终止程序,但是在实际运行程序的时候能接收到停止命令,但是不能执行命令,后来多次在不同地方添加停止命令,运行程序后发现能够读到停止命令,并且能够执行停止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