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帖子0查看,0回复

楼主:
原帖地址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6869-1-1.html
在版块看了一下,0查看0回复,

打开帖子又有61个查看,为什么查看数不一样

原帖内容:求推荐一个SD卡数据记录仪
要求:600、1200、9600波特率必须有,即波特率可调,无协议,透明传输,有数据就存,文件名可自动创建,可按大小储存或定时存储,比如1M或20min保存一个文件,最好外部供电
刚在网上看了一个,230价格,但是波特率最低2400,要把波特率改一下,只是程序的事情,竟然开口1000多,说软件是和别人合作的,真不知到这家店是怎么存在的?还写着技术永久支持。

另外我这边有多个通信协议,需要都支持,有些有校验位,有些无校验位,有些是7个数据位,有些是8个数据位,如果能直接收到UART口的0、1电平信号也可以,如果能转换成类似串口看到的16进制数据也行。

哪位朋友可以推荐实现这个功能的模块或愿意接手这个设计?价钱可以商量,如果有USB口,支持U盘存储也行,在线等

网友A:
淘宝满足不了你么

网友A:
你需要的似乎只是一个SD卡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满足不了你么

淘宝看了一个SD数据记录仪,但它的波特率最低只能到2400,我要600的,让卖家改一下程序,结果要1000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似乎只是一个SD卡模块

不是一个SD模块能解决的,首先波特率的选择,我至少要求600、1200、9600三种波特率,当SD模块检测到串口有数据发来就存,数据保存10min或20min一次,数据文件名自动命名,这些都需要加MCU控制的

网友C:
主要是达到你要求是设计费用能超过1000吗?

网友D:
对方提出费用1000我觉得问题不大,即使是半个小时就能搞定的事情
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在标准产品上更改某些细节成为一个OEM产品,不仅仅是软件问题,更多是版本管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达到你要求是设计费用能超过1000吗?

我只是要求改成我们需要的波特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方提出费用1000我觉得问题不大,即使是半个小时就能搞定的事情
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在标准产品上更改某些 ...

硬件这边无需改动,只是希望他们将波特率设置成我需要的,可人家说软件是和别公司合作的。会软件的都知道,软件波特率更改很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个SD模块能解决的,首先波特率的选择,我至少要求600、1200、9600三种波特率,当SD模块检测到串口 ...

嗯,需要单片机,其实可以考虑这样
一个SD卡转串口或者SPI之类的都可以 模块
然后自己捣鼓个单片机小模块,波特率改动,有MCU好说。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要自适应。

然后 文件名的话,你需要一个 fatfs 文件系统,这个不复杂,有很多现成的例子,本身这个库也是开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需要单片机,其实可以考虑这样
一个SD卡转串口或者SPI之类的都可以 模块
然后自己捣鼓个单片机小模 ...

波特率可以通过拨码开关选择,如果自适应最好。
可以提供参考的例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可以通过拨码开关选择,如果自适应最好。
可以提供参考的例子吗?

额......手头木有现成的。

我倒是想先知道,你SD部分的功能主要是什么?
是不是就像电脑一样存取文件,修改文件名之类的。
打算怎么操作?
通过电脑还是串口有相应的指令。

理论上来说,一个支持fatfs的SD单片机模块,就是可以转成 SPI 或者 UART的 这类模块应该是找得到的。
所以最惨的情况,也就是用单片机做一个 串口加协议收发,解析。
按道理买那个模块就会有相应的例程了。

乃可以到淘宝上先找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手头木有现成的。

我倒是想先知道,你SD部分的功能主要是什么?
是不是就像电脑一样存取文件 ...

SD功能主要是数据存储,然后通过上位机解析。但是这其中要存储多个协议的数据,波特率不一样,需要改变。
SD模块要求给数据就存,支持文件的命名、创建、定时保存、关闭等,可以是TXT或CSV文件,
不需要相应的指令,无协议,支持透传,现在淘宝上看到有,但是波特率达不到600我要的,我目前要600、1200波特率.人家说,改程序的话要1000,假如我买了,后面如果要改变一下校验位、停止位啊,又要他改程序,总觉得受制于人,影响工作。
你这边如果找到合适的推荐我一下,我可以送你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D功能主要是数据存储,然后通过上位机解析。但是这其中要存储多个协议的数据,波特率不一样,需要改变。 ...

送礼啥的,不用说了,不是为了这个。
只不过,你这看起来是要定制性的。

如果你自己熟悉MCU开发或者你手下这样的人,让他按要求做一个吧。
实在不行,就花钱定制一个。

没有什么所谓 受制于人的说法。现在是契约社会,约定好条款就OK了。
否则,唯一不受制于人的办法就是自己会写代码的——否则人家开源代码给你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礼啥的,不用说了,不是为了这个。
只不过,你这看起来是要定制性的。

如果你自己熟悉MCU开发或者 ...

现在想自己做了,有几个难点:1、检测到数据就存 2、文件自动保存和新建、命名 3、有些协议里面可能停止位2位,有些1位,可能需要两个程序 4、还有就是波特率问题

网友E:
我想说的是,店家加1000块你都不能接受,……你觉做一个这个设计需要多长时间呢?2小时? 实在你所说的功率仿佛并不是什么问题!也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想自己做了,有几个难点:1、检测到数据就存 2、文件自动保存和新建、命名 3、有些协议里面可能停止 ...

最好写个完整的需求
你这需求,是问一点出一点,你自己都不十分明确说出来,接单的一下给你出1000,说实话,不算冤枉。
接单的人最怕的就是你需求变来变去。最后玩死自己。
所以干脆一开始开高点稳妥。

我几个贴下来都被你弄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的是,店家加1000块你都不能接受,……你觉做一个这个设计需要多长时间呢?2小时? 实在你所说的功率 ...

我这不是重新设计,只是要改一下波特率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写个完整的需求
你这需求,是问一点出一点,你自己都不十分明确说出来,接单的一下给你出1000,说实 ...

功能就是:给数据就存
里面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回复你的1、2、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不是重新设计,只是要改一下波特率程序

加入新的供码然后保证其运行没有问题,不是加几行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