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串口发送和中断问题

楼主:
用两块单片机验证SPI的通讯,一个单片机发送,另一个单片机接收,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问题 能实现该功能
我现在就是想让一个单片机A发送另一个单片机B接收   当B接收到数据时把数据再发送给单片机A,在写调程序的时候只要把发送中断使能打开程序就会跑飞,接收不到。如果把发送中断关闭就能正常接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SPI数据发送和接收是同步进行的,是个环形的数据链路。如果全部使能中断,发送和接收会同时产生,所以中断使能需要处理一下。

网友B:
跑飞?跑到哪儿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数据发送和接收是同步进行的,是个环形的数据链路。如果全部使能中断,发送和接收会同时产生,所以中断 ...

正是这个原因   我感觉主机在发的时候从机也进入发了
也就是说  主机默认先进发送中断再进接收中断,而此时从机也是先进了发送中断再进的接收中断  所以导致主机的发送数据和从机的接收数据不一致了    可是这个问题在中断里面怎么处理让从机先进接收中断再进发送中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飞?跑到哪儿去了?

是这个原因:主机默认先进发送中断再进接收中断,而此时从机也是先进了发送中断再进的接收中断  所以导致主机的发送数据和从机的接收数据不一致了   从机程序一直在发送中断里面出不来了。 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能不能在中断里面让从机先进接收中断再进发送中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飞?跑到哪儿去了?

谢谢  这位大哥  我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刚开始学习,还有很多不会的需要向大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