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的问题

楼主:
我买了UNIX环境高级编程,正在看。看到第8章,竞争条件。
程序如下:

书上说,该程序输出两个字符串:一个由子进程输出,另一个由父进程输出。
因为输出依赖于内核使这两个进程运行的顺序及每个进程运行的时间长度,所以
该程序包含了一个竞争条件。
以下是我运行的结果:

第16次运行的时候产生了竞争。

网友:
然后,我把程序改成下面这样:

fork了两次,也就是第一个进程的子进程和第二个进程的子进程轮流打印字符。
而父进程不打印。
运行结果如下:

正常情况下先打印first child,再打印second child。可是第12次运行,先打印的second child,
再打印的first child。而第31次运行,打印顺序完全乱了。

网友:
最后,我把程序改成下面这样:

还是fork两次,然后父进程/第一个子进程,第二个子进程都打印。
本来我一开始试的时候,老是不出错。可是等我发帖子截图的时候,
运行到第16次,突然打印乱了。如图:

真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