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乍到

楼主:
下图这个是我封装库里绘制的原件;我现在想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确定它的坐标;我每次选中它;输入坐标以后只能移动其中的一个焊盘,请高手指教。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坐标原点就可以了,不用动封装。
好像是在编辑里面,设置之类的,有个貌似叫origin的

网友:
你在封装库里面当然不能当整体啊。要到pcb界面了你才可以把他当整体的来调用。你要是想设置原点应该在edit里set origins,选择你的原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