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芯片没有飞线

楼主:
生成的PCB没有飞线,是不是要将芯片的引脚的网络标号全部进行修改

网友A:
在原理图中双击U3 PN352检查封装库名填写正确没,或是封装库里没有此封装,,,
应该在生成的PCB之前,对原理图进行编译一下

网友B:
                                                            pcb源文件放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源文件放上来看看

编译后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源文件放上来看看

这个是PCB源文件

PCB1.PcbD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中双击U3 PN352检查封装库名填写正确没,或是封装库里没有此封装,,,
应该在生成的PCB之前,对 ...

编译后是成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PCB源文件

我上次试了,是芯片的引脚没添加网络标号,我想能不能快速添加,或者是电容电阻等也要对他的网络编号进行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试了,是芯片的引脚没添加网络标号,我想能不能快速添加,或者是电容电阻等也要对他的网络编号进行 ...

                                                       原理图一起贴上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试了,是芯片的引脚没添加网络标号,我想能不能快速添加,或者是电容电阻等也要对他的网络编号进行 ...

                                                  估计是你的芯片的封装没有画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的芯片的封装没有画对

我也不清楚,你帮我看看

PN532.PcbLib

PN532.SchLib

Sheet1.SchDo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试了,是芯片的引脚没添加网络标号,我想能不能快速添加,或者是电容电阻等也要对他的网络编号进行 ...

给大家发PCB图没有用,照样没有网络线
请检查原理图中,双击U3,是否有封装,或者封装是否正确
检查一下库文件,是否是原理图中的U3的元件,与PCB封装库的引脚定义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大家发PCB图没有用,照样没有网络线
请检查原理图中,双击U3,是否有封装,或者封装是否正确
检查一 ...

封装我是添加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封装我是添加了的

这个是在库中添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封装我是添加了的

库添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清楚,你帮我看看

你其他的封装还有点问题   芯片我已经给你改好了   你自己看看吧  加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其他的封装还有点问题   芯片我已经给你改好了   你自己看看吧  加油哦

为什么下载不了

网友:
http://yunpan.cn/c6ebTTHgktkJr  访问密码 d075

网友:
我看了一下我其他的可以生成飞线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其他的封装还有点问题   芯片我已经给你改好了   你自己看看吧  加油哦

下载不了,你是不是设置了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