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口是什么?有大神知道吗?

楼主:
这个是什么接口?听说是大功率电机输出接口。到底是什么啊?叫什么名字?Datasheet怎么找?求大神帮助~~~

网友:
这种接插头座,能是大功率电机插座?电机一般都是类似航空头那种吧
不知道是那家的非标接插件
等知道的专家出现吧

网友:
以前接触很多,忘记了
好多通信设备都用这种接口供电

网友:
我以前做基站的时候,貌似是用这种借口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