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uim designer 设计网络比较大的夹具时,该怎样使用高级的网络导入功能

楼主:
       各大神,在PCB中设计一些网络关系比较庞大的夹具PCB板时,(直接画PCB没有原理图),如果按照一般的做法一个一个去建立网络,那肯定不可行的,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高级的技巧能便捷地导入网络,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既然网络关系比较庞大,只有一条路,设计原理图,建立网络关系
有,手动给元件添加网络的办法,但那不叫高级的技巧,也不能便捷地导入网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网络关系比较庞大,只有一条路,设计原理图,建立网络关系
有,手动给元件添加网络的办法,但那不叫高 ...

这也是我唯一想到的办法,谢谢!  另外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有七千多条飞线这么庞大的网络关系,在布局结束之后,对于布线,您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试过用自动布线,但只是自动布了很少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我唯一想到的办法,谢谢!  另外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有七千多条飞线这么庞大的网络关系,在布局 ...

看什么线,信号控制类线,如果这么庞大,没有规律,也可以手工布线,工程师就是设计的,费时也要干。

软件都是有自动布线功能的,也可以自动布线的

网友C:
我记得如果有protel中的那种netlist的话,可以直接导入netlist的。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如果有protel中的那种netlist的话,可以直接导入netlist的。你试试就知道了。。。

netlist试过,只有一个个添加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etlist试过,只有一个个添加呢

我是知道这个功能,但是我自己也没用过。。。。O(∩_∩)O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知道这个功能,但是我自己也没用过。。。。O(∩_∩)O哈哈~

我昨天试了一下,发现找到方法了:先导出网络表.net文件,然后在.net文件上输入各网络以及各引脚,最后SHOW DIFFERENCE直接在PCB上生成网络。配合着EXCEL表灵活应用的话,挺实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试了一下,发现找到方法了:先导出网络表.net文件,然后在.net文件上输入各网络以及各引脚,最后SH ...

问题是怎么应用到,“在PCB中设计一些网络关系比较庞大的夹具PCB板时,(直接画PCB没有原理图)”上呢,这个夹具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怎么应用到,“在PCB中设计一些网络关系比较庞大的夹具PCB板时,(直接画PCB没有原理图)”上呢, ...

我现在画的板子是没有建立原理图的板子,直接LAYOUT,所以所有网络都是手动一个个加上去,如果用NETLIST,就要不断地使用那个功能,不是很有效率; 不知道你会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功能,反正我现在用上了,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