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么把标准库里的元件添加到自己创建的库里?

楼主:
AD中怎么把标准库里的元件添加到自己创建的库里?谢谢大神们……

网友A:
先建立自己的库文件,然后,复制粘贴呗,,,
可批量复制,也可需要哪个复制某某个元件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建立自己的库文件,然后,复制粘贴呗,,,
可批量复制,也可需要哪个复制某某个元件库

我在原理图里复制了一个元件,但是在新建库里不能粘贴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原理图里复制了一个元件,但是在新建库里不能粘贴是怎么回事啊?

先在左侧,文件中projects创建库文件

在新建立的元件库或者是PCB库中,创建新的元件,,
此时,有个技巧,可以提前打开你的标准库,把需要的元件或者封装复制到新的元件或封装中,,,,,
这样一个一个元件都搞好后,,,在左侧添加你自己建立的这个库文件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原理图里复制了一个元件,但是在新建库里不能粘贴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将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的文件复制到你自己的库文件中都可以啊。就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将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的文件复制到你自己的库文件中都可以啊。就是简单的复制, ...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想把标准库里的电容复制到我自己新建的库里要怎么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左侧,文件中projects创建库文件

在新建立的元件库或者是PCB库中,创建新的元件,,
此时, ...

标准库要从哪里打开呀,从library打开不能复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库要从哪里打开呀,从library打开不能复制呢?

标准库直接打开,会在AD左侧的工程界面下,因标准库元件比较多,找出自己需要的元件,复制,然后到自己建的库文件中,新建元件后,粘贴,如感觉不满意,此时可以修改,后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库要从哪里打开呀,从library打开不能复制呢?

给稍微截图说一下

然后看下面的截图吧

网友:
要把要复制的元件,选中,进入选中状态

然后,进入你自己家里的库文件中,粘贴,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的这个我也懂,但是这两个库怎么在SCH Lirary 里打开呢?

版主说的这个我也懂,但是这两个库怎么在SCH Lirary 里打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的这个我也懂,但是这两个库怎么在SCH Lirary 里打开呢?

说了这么多,若连库文件都打不开,这个不属于使用技术技巧,说明对软件基础练习很缺乏,,,好好把软件基本操作熟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原理图里复制了一个元件,但是在新建库里不能粘贴是怎么回事啊?

偷懒的办法是把ad自带的库的文件路径找到,然后添加到自己的工程中,自己用。
其实,原理图库做起来很简单,基本表示一下就行了。但是pcb封装一定要严谨。建议有空还是自己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这样熟悉起来可能更快一些。不是所有的元件,ad自带的元件库都有的哦。还是需要自己做的哦。

如下,就是ad自带元件库的路径。版本不同,可能略有差异吧。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