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输出电压

楼主:
mcu输出的电压中都包含有直流量和交流量么?为什么要两者都要有?

网友A:
“mcu输出的电压中都包含有直流量和交流量么?”
是的,同时包含有直流成份和交流成份。

“为什么要两者都要有?”
现在的MCU均使用单电源,其输出为矩形脉冲,显然既含直流成份又含交流成份。
即使使用对称双电源,因MCU输出矩形脉冲宽度不可能总是完全相同,那就必然含有直流成份。

纯粹的单频率交流信号,不能携带信息,例如220V交流市电就是不含有信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输出的电压中都包含有直流量和交流量么?”
是的,同时包含有直流成份和交流成份。

“为什么要两 ...

谢谢,把直流成分加到交流成分后电压的变化是简单的在交流的基础上加上直流电压么还是会改变交流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把直流成分加到交流成分后电压的变化是简单的在交流的基础上加上直流电压么还是会改变交流的波形?

直流成份叠加到交流成份上面,仅仅是将交流波形沿Y轴(电压或者电流)上下平行移动一段距离,波形不应该发生变化。移动的这段距离,正是直流成份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成份叠加到交流成份上面,仅仅是将交流波形沿Y轴(电压或者电流)上下平行移动一段距离,波形不应该发 ...

谢谢,恩波形不会发生变化,如果没有直流成分的话mcu应该输出(0V-3V)的交流电波形(假定输出最高电压为3V),加上1V的直流电后会把参考电压上提,会出现(-1V-2V)的交流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把直流成分加到交流成分后电压的变化是简单的在交流的基础上加上直流电压么还是会改变交流的波形?

上面是从波形谈论。如果从数学角度看,任何信号(电压、电流等等)都是某个量随时间变化的函数。例如电压的正弦波形就是电压随时间变化的正弦函数,直流电压就是电压不随时间变化,是个常数(我们仍然可以把它看成时间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函数)。
所谓把直流成份加到交流成份,无非就是两个函数相加,其中一个是常数。两个或者更多个交流成份叠加,无非就是多个函数相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恩波形不会发生变化,如果没有直流成分的话mcu应该输出(0V-3V)的交流电波形(假定输出最高电压为 ...

“如果没有直流成分的话mcu应该输出(0V-3V)的交流电波形”
0V~3V,这已经含有直流成份了。

“加上1V的直流电后会把参考电压上提,会出现(-1V-2V)的交流电么?”
可能会。这要看你怎么加这个1V直流电压了。同方向相加,产生的是1V~4V信号,反方向相加(严格地说应该是加上负1V),产生的是-1V~+2V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直流成分的话mcu应该输出(0V-3V)的交流电波形”
0V~3V,这已经含有直流成份了。

“加上 ...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