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esp8266】收货-开箱-上电

楼主:
【开箱】
拿到esp8266小板,看起来不错;拿起手感也很好,轻、薄。

小USB座要保护好,貌似是易损件

未焊的排母怎么用比较好,比划一下尺寸,应该焊在外侧,与Aduino一致。如焊在正面,把ESP8266当主控板;如(用排针)焊在了背面,可以插在其它Aduino板上。
准备在内侧焊上排针方便测试,排母用时再焊。

【上电】
以前PC玩过Arduino,装过CH340相关的驱动。故小板插到PC就被自动辨识出并分配个COM口,该记下COM号。

暂时用“串口助手”代替串口终端。
选择合适的串口号和波特率(115200),复位小板后可见到:

按照提示,输入 “help()” ,也有响应:

【资料】
找到一份资料,刚看了几页,觉得不错:

原来在这里的:
http://docs.micropython.org/en/l ... p8266/quickref.html

网友A:
文档部分,很多是从wipy部分复制过来的,用在ESP8266上bug较多,很多函数都没有,或者是还没有实现。我在重新整理ESP8266的文档,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少走一点弯路。

软件方面,ESPlorer 还不错,比串口助手方便一些,推荐试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5272-1-2.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档部分,很多是从wipy部分复制过来的,用在ESP8266上bug较多,很多函数都没有,或者是还没有实现。我在重 ...

请问一下ESP8266和WIPY的区别是什么?可以使用PyCom来做ID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ESP8266和WIPY的区别是什么?可以使用PyCom来做IDE吗?

Wipy使用了CC3200,控制器和ESP8266不同,函数也区别较大。Wipy也是MicroPython的一个重要分支,但是使用的人较少。

pycom(pymakr IDE)只支持CC3200,不支持ESP8266和STM32。

网友:
我的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