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 Flash Download Tool 3.3.4

楼主:
ESP8266最新的Flash下载软件,V3.3.4。可以用来更新ESP8266的固件。

注:升级时的波特率可以选择不同速率,速率越高升级速度越快,但是过高的速率可能引起不稳定。
软件下载

网友A:
活动的ESP8266 的flash是多大的? 有没有linux 下的指令可以看flash 大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活动的ESP8266 的flash是多大的? 有没有linux 下的指令可以看flash 大小的?

板上是使用 ESP-12F 模块,这个模块上的 FLASH 容量是 4M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