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教 28335的I2C通信问题

楼主:
小弟现在课程实验需要从一个温度传感器读取温度数据到我的TI F28335的板子,使用的是I2C接口。传感器的硬件地址是0x40,使用手册说的是只要先发送一个0xE5的指令,传感器就可以发送一个16bit的温度数据。

说起来很简单,写0xE5进去然后读取就好了,可是小弟编写的程序运行后,在示波器上显示只能看到地址0x40的波形,根本读取不了温度数据,不知道编的程序哪里出了问题,希望各位大牛解答下!

// TITLE:        DSP28335 I2C test
//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sensor HTU21D
//          slave address 0x40
//          I2C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send write register address (0x80) + command 0xF5 (for humidity measurement)
//          and then sent read register address (0x81)
//###########################################################################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define SLAVE_Address                             0x40

#define Write_humidity_hold         0xE5
#define Write_humidity_unhold       0xF5
#define Write_temperature_unhold    0xF3

// external function prototypes
extern void InitSysCtrl(void);
extern void InitPieCtrl(void);
extern void InitPieVectTable(void);
extern void InitCpuTimers(void);
extern void ConfigCpuTimer(struct CPUTIMER_VARS *, float, float);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void Gpio_select(void);
void I2CA_Init(void);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int Value_Read;

//###########################################################################
//                                                main code
//###########################################################################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 Basic Core Init from DSP2833x_SysCtrl.c

        EALLOW;
           SysCtrlRegs.WDCR= 0x00AF;        // Re-enable the watchdog
           EDIS;                        // 0x00AF  to NOT disable the Watchdog, Prescaler = 64

        DINT;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Gpio_select();        // GPI031-LED2, GPIO34-LED3 as output
                                        // to 2 LEDs on F28335 control-card

        I2CA_Init();         //        Initialize I2C device slave address is issued in I2CA_Init() 0x29

        InitPieCtrl();                // basic setup of PIE table; from DSP2833x_PieCtrl.c
        InitPieVectTable();        // default ISR's in PIE

        EALLOW;
        PieVectTable.TINT0 = &cpu_timer0_isr;
        EDIS;

        InitCpuTimers();        // basic setup CPU Timer0, 1 and 2
        ConfigCpuTimer(&CpuTimer0,150,100000);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

        IER |=1;

        EINT;
        ERTM;

        CpuTimer0Regs.TCR.bit.TSS = 0;        // start timer0

        //step 2 : start read the sensor data including 1 byte pointer register==>2 byte sensor data (upper 8bit) + (lower 8bit)

                while(1)
        {

                  while(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0);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0;

                        EALLOW;
                        SysCtrlRegs.WDKEY = 0x55;        // service WD #1
                        EDIS;

                        //        Send START and set pointer to temperature - register
                        I2caRegs.I2CCNT         = 1;                                // pointer to temperature register, count 1 bit only
                        I2caRegs.I2CDXR                = Write_humidity_unhold;// address for reading
                        I2caRegs.I2CMDR.all = 0x6620; //0110011000100000only change stop to '0', do not generate stop. all others are the same as 6E20
                                        /*        Bit15 = 0;        no NACK in receiver mode
                                                Bit14 = 1;  FREE on emulation halt
                                                Bit13 = 1;  STT  generate START
                                                Bit12 = 0;        reserved
                                                Bit11 = 0;  STP  not generate STOP
                                                Bit10 = 1;  MST  master mode
                                                Bit9  = 1;  TRX  master - transmitter mode
                                                Bit8  = 0;        XA   7 bit address mode
                                                Bit7  = 0;  RM   nonrepeat mode, I2CCNT determines # of bytes
                                                Bit6  = 0;  DLB  no loopback mode ,it should be '0', corrected by alex.J
                                                Bit5  = 1;  IRS  I2C module enabled
                                                Bit4  = 0;  STB  no start byte mode
                                                Bit3  = 0;  FDF  no free data format
                                                Bit2-0: 0;  BC   8 bit per data byte,000        */

                        while(I2caRegs.I2CSTR.bit.ARDY == 0);                        // 0=previous cycle has not completed, wait for access ready condition
        //  while(I2caRegs.I2CSTR.bit.XRDY == 0);                // wait until first byte is out

                        //while(I2caRegs.I2CSTR.bit.SCD == 0);                        // wait for STOP condition

                    //I2caRegs.I2CSTR.bit.SCD = 1; //clear stop condition flag

                        // Send start as master transmitter

                        I2caRegs.I2CCNT                = 2;        // read 2 byte temperature
                        I2caRegs.I2CMDR.all = 0x6C20; //0110010000100000 only change stop to '0', do not generate stop. all others are the same as 6E20
                                        /*        Bit15 = 0;        no NACK in receiver mode
                                                Bit14 = 1;  FREE on emulation halt
                                                Bit13 = 1;  STT  generate START
                                                Bit12 = 0;        reserved
                                                Bit11 = 0;  STP  not generate STOP
                                                Bit10 = 1;  MST  master mode
                                                Bit9  = 0;  TRX  master - receiver mode
                                                Bit8  = 0;        XA   7 bit address mode
                                                Bit7  = 0;  RM   nonrepeat mode, I2CCNT determines # of bytes
                                                Bit6  = 0;  DLB  no loopback mode ,it should be '0', corrected by alex.J
                                                Bit5  = 1;  IRS  I2C module enabled
                                                Bit4  = 0;  STB  no start byte mode
                                                Bit3  = 0;  FDF  no free data format
                                                Bit2-0: 0;  BC   8 bit per data byte,000        */

                        while(I2caRegs.I2CSTR.bit.RRDY == 1);        //0 means receive data NOT available in 12CDRR, wait for 1st byte
                        Value_Read = I2caRegs.I2CDRR << 8; // read upper 8 Bit (integers)
                        Value_Read += I2caRegs.I2CDRR;// RRDY is automatically cleared by read of I2CDRR

                          GpioDataRegs.GPBTOGGLE.bit.GPIO34 = 1;                // toggle red LED LD3 @ 28335CC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31 = 1;
        }
}

void Gpio_select(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all = 0;                        // GPIO15 ... GPIO0 = General Puropse I/O
        GpioCtrlRegs.GPAMUX2.all = 0;                        // GPIO31 ... GPIO16 = General Purpose I/O

        GpioCtrlRegs.GPBMUX1.all = 0;                        // GPIO47 ... GPIO32 = General Purpose I/O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2 = 1;        // GPIO32 = I2C - SDA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3 = 1;        // GPIO33 = I2C - SCL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2 = 0;    // Enable pull-up for GPIO32 (SDAA)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3 = 0;           // Enable pull-up for GPIO33 (SCLA)

        GpioCtrlRegs.GPBQSEL1.bit.GPIO32 = 3;  // Asynch input GPIO32 (SDAA)
    GpioCtrlRegs.GPBQSEL1.bit.GPIO33 = 3;  // Asynch input GPIO33 (SCLA)

        GpioCtrlRegs.GPBMUX2.all = 0;                        // GPIO63 ... GPIO48 = General Purpose I/O

        GpioCtrlRegs.GPCMUX1.all = 0;                        // GPIO79 ... GPIO64 = General Purpose I/O
        GpioCtrlRegs.GPCMUX2.all = 0;                        // GPIO87 ... GPIO80 = General Purpose I/O

        GpioCtrlRegs.GPADIR.all = 0;                        // GPIO0 to 31 as inputs
//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9 = 1;                // GPIO9 = LED LD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1 = 1;                // GpIO11 = LED LD2

        GpioCtrlRegs.GPBDIR.all = 0;                        // GPIO63-32 as inputs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4 = 1;                // peripheral explorer: LED LD3 at GPIO34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49 = 1;         // peripheral explorer: LED LD4 at GPIO49

        GpioCtrlRegs.GPCDIR.all = 0;                        // GPIO87-64 as inputs
        EDIS;
}

void I2CA_Init(void)
{

        I2caRegs.I2CMDR.bit.IRS = 0;        // Reset the I2C module
        // I2C slave address register
        I2caRegs.I2CSAR = SLAVE_Address;
        // I2C Prescale Register
        I2caRegs.I2CPSC.all = 14;                // Internal I2C module clock = SYSCLK/(PSC +1)
                                                                    // = 10 MHz

    I2caRegs.I2CCLKL = 95;                        // Tmaster = (PSC +1)[ICCL + 5 + ICCH + 5] / 150MHz
        I2caRegs.I2CCLKH = 95;                        // Tmaster =  10 [ICCL + ICCH + 10] / 150 MHz
                                                                        // d = 5  for IPSC >1

                                                                        // for I2C 50 kHz:
                                                                        // Tmaster = 20 μs *150 MHz / 10 = 200 = (ICCL + ICCH +10)
                                                                        // ICCL + ICCH = 190
                                                                        // ICCL = ICH = 190/2 = 95

//        I2caRegs.I2CCLKL = 45;
//        I2caRegs.I2CCLKH = 45;                        // for I2C 100 kHz:
                                                                        // Tmaster = 10 μs *150 MHz / 10 = 100 = (ICCL + ICCH + 10)
                                                                        // ICCL + ICCH = 90
                                                                        // ICCL = ICH = 90/2 = 45

        I2caRegs.I2CMDR.bit.IRS = 1;        // Take I2C out of reset
}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EALLOW;
        SysCtrlRegs.WDKEY = 0xAA;        // service WD #2
        EDIS;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
// End of Source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