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口重映射以后,原来的IO口怎么操作?

楼主:
stm32f107 原来给以太网接口的几个引脚开启引脚重映射后,比如PB5,复用功能是ETH的一个引脚,现在开启重映射,那么这个PB5如果还要继续当普通IO口使用,怎么操作?或者就不能用了?不能和重映射后的引脚起冲突啊

网友:
记得这个手册上有讲吧,重映射之后端口可以当作普通的IO用,就像正常的IO端口一样使用,被映射的引脚只是多了原本缺省情况下不具备的功能

网友A:
保险起见,如果继续用pb5的话,可以选择重新配置为普通io也可以啊。这个还是仔细看下参考手册,和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起见,如果继续用pb5的话,可以选择重新配置为普通io也可以啊。这个还是仔细看下参考手册,和datasheet ...

谢谢,代码已经交了,有空了再去看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