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芯片中间的那个黄色的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第三张的那个,我想知道如果没有中间那个黄色框,有什么区别?

网友:
难焊、难看

网友A:
那是丝印层的,就是PCB板生产出来有一个一样大小白色的框在那(如果工艺是白字绿漆的话),删掉了当然就没有那个白色的框了,不过对于电气特性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丝印层的,就是PCB板生产出来有一个一样大小白色的框在那(如果工艺是白字绿漆的话),删掉了当然就没 ...

好的,谢谢

网友:
丝印层,在画封装,或者贴片、焊板时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网友:
焊接时芯片放里面就行了,没有的话不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