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芯片变绿了怎么处理?

楼主:
就是这样

网友A:
很明显有违反design rule的
不是R21离得太近(拖的远一点)
要不就是不小心把元件拖离了 room区(拖回去,要不就删掉ro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有违反design rule的
不是R21离得太近(拖的远一点)
要不就是不小心把元件拖离了 room区(拖回去 ...

该怎样就行规则修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该怎样就行规则修改呢

上面是这样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这样写的

在PCB里,菜单栏 design --》rule 里面就有各种布线的规则,点进去逐项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设置一下设计规则

网友:
设置一下最小间距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改下间距数据或是复位下错误就消失了

网友:
间距变得大一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这样写的

丝印跟丝印的距离有问题吧。你把这个距离设置为0都没有问题。
如果不清楚这个丝印跟丝印的距离的规则,百度有个规则详解,这个你可以参照中英文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