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如何用stm32获取AD7746数据

楼主:
AD7746 芯片是测微小电容的,接口为I2C。
求做过该方面类似问题的大神指点一二,例如寄存器

网友:
先去官网下载AD7746的驱动代码

网友: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zh/code_examples/ADC/ExampleCode_ADC_AD7746.zip

网友A:
然后把代码一直到你的STM32上 前期如果对STM32不了解 建议使用I/O模拟I2C

网友:
器件手册是要看的。官网的代码是最好的参考,

网友B:
对的,参考3楼虾哥给出的官网的例子,然后用IO模拟iic的这种方式来,写成32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把代码一直到你的STM32上 前期如果对STM32不了解 建议使用I/O模拟I2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的,参考3楼虾哥给出的官网的例子,然后用IO模拟iic的这种方式来,写成32的就可以了。

我现在用的模拟I2C 但是JLINK调试的时候,查看result  一直是4 (也就是超了量程),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模拟I2C 但是JLINK调试的时候,查看result  一直是4 (也就是超了量程),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的result指的是你设置的变量还是?回答帖子麻烦你能说清楚一些。
但是既然模拟iic,那么首先用最简单的办法来操作不就行了,用来验证iic读写是否OK么。对吧。我就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实现,不知道你是怎么来验证的。
另外说个题外话,如果模拟iic建议你看看原子的例程,如果用硬件iic建议你看看野火例程。
我举个我验证iic是否读写OK的例子你来看,当然可能您会有更好的方法。
    I2C_EEPROM_BufferRead(read_table,0x0000,1024);//先读一次数据,read_table[1024] eeprom的大小设置为1024

    memset(write_table,0,1024);//清空write_talbe这个数组,write_table[1024] eeprom的大小设置为1024

    I2C_EEPROM_BufferWrite(write_table,0x0000,1024);
    I2C_EEPROM_BufferRead(read_table,0x0000,1024);

    for(i2c_cnt =0;i2c_cnt<10;i2c_cnt++)

       {            write_table[i2c_cnt] = (u8) i2c_cnt;
       }

    I2C_EEPROM_BufferWrite(write_table,0x0000,10);
    I2C_EEPROM_BufferRead(read_table,0x0000,10);

    if(memcmp(read_table,write_table,10)==0 )
        {
            LED1_ON;
                        //可以利用memset来清空write_table
        }
    else
        {
            LED1_OFF;
            delay_ms(300);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的result指的是你设置的变量还是?回答帖子麻烦你能说清楚一些。
但是既然模拟iic,那么首先 ...

是用I2C方式,然后RESULT是过去电容的值。现在单步调试就是发送了地址之后没有ACK应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的result指的是你设置的变量还是?回答帖子麻烦你能说清楚一些。
但是既然模拟iic,那么首先 ...

现在检查出错误之后,可以通过I2C通信,但是读出来的值一直是FFFFF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用I2C方式,然后RESULT是过去电容的值。现在单步调试就是发送了地址之后没有ACK应答。

所以啊,证明的你模拟的iic是有问题的哦,所以你把注意力还是集中在模拟iic的代码上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检查出错误之后,可以通过I2C通信,但是读出来的值一直是FFFFFF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这个片子我也没有用过,前面只是大概的跟你探讨下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这个片子我也没有用过,前面只是大概的跟你探讨下思路。。。。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这个片子我也没有用过,前面只是大概的跟你探讨下思路。。。。

好吧,最后发现还是以前的问题,没有ACK返回。但是在这之前的CLK,SDA都是按照说明写的,现在很茫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指教。
#define SDA_IN  {RCC->APB2ENR|=(unsigned int)1<<3;GPIOB->CRL&=0X0FFFFFFF;GPIOB->CRL|=(unsigned int)8<<28;GPIOB->ODR|=(unsigned int)1<<7;}
#define SDA_OUT {RCC->APB2ENR|=(unsigned int)1<<3;GPIOB->CRL&=0X0FFFFFFF;GPIOB->CRL|=(unsigned int)3<<28;GPIOB->ODR|=(unsigned int)1<<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void IIC_SendByte(char ch)
{
        char i;
        SDA_OUT;                        //to enable SDATA pin as an output
        AD7746_SCLK = 0;                        //make sure that the clock line is low
        //delay(20);
        for(i=0;i<8;i++)
        {
                AD7746_SDAout=0;
                if(ch&0x80)
                        AD7746_SDAout=1;
                else
                        AD7746_SDAout=0;
                ch = ch<<1;
                delay(5);
                AD7746_SCLK = 1;                //clock to send bit
                delay(5);
                AD7746_SCLK = 0;                //clear clock
                delay(5);
                        //move ch's bit
        }
        SDA_IN;                        //release data line for acknowledge

        AD7746_SCLK = 1;                //send clock for acknowledge
        delay(2);
        //AD7746_SDAout=1;
        //delay(2);
        if(!AD7746_SDAin)                                //no acknowledge, set flag
        {

                        IIC_Flag |= 1<<NOACK;
        }

        delay(20);
        AD7746_SCLK = 0;                        //clear clock
}

void CDC_RDCAP(void)
{
        IIC_StartBit();
        IIC_SendByte(SLAVEADD);
        if(!(IIC_Flag&(1<<NOACK)))
                IIC_SendByte(CDC_CAPDATA_ADDR);
        if(!(IIC_Flag&(1<<NOACK)))
        {
                IIC_StartBit();                                //re-start
                IIC_SendByte(SLAVEADD+1);        //read function
        }
        if(!(IIC_Flag&(1<<NOACK)))
                CapResult_H = IIC_RcvByte(0);        //read cap data reg
        if(!(IIC_Flag&(1<<NOACK)))
                CapResult_M = IIC_RcvByte(0);
        if(!(IIC_Flag&(1<<NOACK)))
                CapResult_L = IIC_RcvByte(1);
        IIC_StopBit();
        if(IIC_Flag&(1<<NOACK))
                IIC_Flag |= 1<<ERR;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吧,最后发现还是以前的问题,没有ACK返回。但是在这之前的CLK,SDA都是按照说明写的,现在很茫然

从官网的例程中,没有启发?还是没有下载官网的例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官网的例程中,没有启发?还是没有下载官网的例程?

已经能通过i2c,但是获取的数据感觉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能通过i2c,但是获取的数据感觉有问题。

楼主啊,这个不能靠感觉啊。你计算一定要有肯定的数据的。你这个不是计算电容的吗,那你就拿几个小电容(规格一定的)来用这个芯片来计算。这样更有理由说明你的算法等等的是否正确呢。
以上,我只是举个例子,实际是不是这样做,还是要看你的电路跟程序适用的环境等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