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
知道一块PCB板的大小;如何在PCB中画出板的大小

网友:
楼主的图呢???没看到图啊??

网友A:
使用尺寸标注精确放置元件和边框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8805&fromuid=536508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你要画板子的外框要看你的外观形状长什么样。大体的就是把他当做画画一样的画。当然我们是要按照实际大小画出来。画的每一条线都要确认下长度。可以通过点击你画的线段通过计算头尾坐标换算长度,或者像上面帖子中那样,用pcb自带的测量工具来测量长度。

网友B:
如果用AD的话,笨方法就是,你在keep-out-layer层上用线段和弧线的组合画出板子的形状,长度是可以精确设置的。可以用快捷键ctrl+M测量长度,画好后选中keep-out-layer层,快捷键e,s,y,d,s,d。
简单的形状还可以,复杂的形状可能不行,要不就用cad导入,要不就用自定义板子形状。看你实际情况。

还有你的标题不好,建议标题直接描述问题,否则大家点进来才知道你要问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尺寸标注精确放置元件和边框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8805&fromuid=536508

可以看看 ...

链接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AD的话,笨方法就是,你在keep-out-layer层上用线段和弧线的组合画出板子的形状,长度是可以精确设置 ...

我就是想问一下怎么画;请高手直接描述一下画板的步骤

网友:
我用的是AD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