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元件有丝印,实际板子部分丢失。

楼主:
一个板子,作了一些修改。第一次投的板。一个二极管,实际板子的丝印可以看到方向,虽然线比较细。第二次的板,这个二极管的封装没有变。出来的板,却没有表示方向的那条线了。开始,焊接给我说,我心里就一揪,以为又忘了方向。可是,我下载了当时上传的文件,文件里就是有方向的!和客服联系,目前没有反应。表示方向的那条丝印10mil,和外框是一样的宽度,完全可以显示出来啊。方向那条丝印和外框间距比较近,大概3mil。但是,这个封装原来别人用过,也是在普通厂子做的板。要是不能显示,封装早改了。所以,我认为,封装本身,gerber文件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只做两次板,就出现一次丝印丢失的情况,概率也太高了啊。或者还是那边换了设备?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又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我都懒得转geber,直接上传pcb的。O(∩_∩)O哈哈~,告诉他们是什么软件画的,板厂自己去搞。。。。

网友A:
上传加工的gerber看看?

网友B:
楼主,二极管的那条横线太接近长方形的边框了,估计被焊盘覆盖,不一定是人家怎么了,,人家为何只修改你这个横线呢,,,他们有此必要吗

网友:
为什么不都统一用TOPOVERLAY层去画,尽管是同一家厂家,如果分配给不一样的工程师去给你加工,有的工程师会把你的删除掉的

网友C:
就是间距太小了哦。

网友:
间距太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传加工的gerber看看?

第一个图片就是gerber啊。gerber中就是有那条线的。是他们做了修改。把那条线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二极管的那条横线太接近长方形的边框了,估计被焊盘覆盖,不一定是人家怎么了,,人家为何只修改你这 ...

虽然距离近,也不至于完全被焊盘覆盖,他们后来说明,是他们又处理了。去掉了那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间距太小了哦。

间距是比较小。离焊盘太近了。他们自己做了修改,把那条线去掉了。但第一次的板子却能看到线。。

网友:
间距是比较小。离焊盘太近了。他们自己做了修改,把那条线去掉了。但第一次的板子却能看到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图片就是gerber啊。gerber中就是有那条线的。是他们做了修改。把那条线去掉了。

看不懂,我觉得板厂不会发神经单单把这个线去掉,你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有让别人误解的地方。因为出gerber的意思就是告诉板厂按照加工文件生产,跟提供pcb区别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我觉得板厂不会发神经单单把这个线去掉,你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有让别人误解的地方。因为出gerb ...

但他就是把gerber改了,在制板前,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一些习惯,作处理。焊盘周围什么的,会保持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