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无线传输装置如何调谐以达到共振,求懂得老师们帮忙,希望比较具体可操作的知道!

楼主:
我在做电能无线传输装置,止步于不知道改用什么仪器或者说如何起调试电路,如何操作能到达到最佳状态,求老师们指点,谢谢!希望可以稍微具体一点..

网友A:
“如何调谐以达到共振”,“用什么仪器”
查查“谐振”的定义,两个问题同时解决。

网友B:
达到谐振状态,那么发射端电流最大,所以你可以通过检测发射端的电流来调节发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调谐以达到共振”,“用什么仪器”
查查“谐振”的定义,两个问题同时解决。

恩恩,谢谢,有一点思路了,准备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达到谐振状态,那么发射端电流最大,所以你可以通过检测发射端的电流来调节发射频率。

恩,对,您说的对,正在实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