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电源转换器拆卸对比

楼主:
     自己用单片机做了一个水位仪,需要一个电源转换器,又不想自己做,于是从一堆旧的电源转换器和手机充电器中找了一个原来交换机用的5V电源转换器,电源外壳完整,如下图:

为保险起见,通电测量了空载输出电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这个标称5V的电源转换器,空载输出电压竟然超过了10V,就算接上负载后电压肯定会下降,但单片机也不一定经得起这个电压冲击啊。

于是决定拆开一看究竟:

这个沉甸甸的家伙除了一个不小的变压器外,就剩四个整流二极管和一个滤波电容,毫无稳压装置,真不知道当年是如何在交换机上使用的,也许交换机内部有稳压装置吧。
这个电源转换器无法使用,于是又找了一个5V的手机充电器,先拆开检查,如下图:

下图是线路板的特定

这个充电器明显缩水!明明丝印了四个整流二极管,却只安装了一个,而且线路板上也无对应线路及孔。见下图

这样的转换器显然是不敢用在单片机上的,于是又找出一个原来熊猫手机5.3V的充电器,见下图:

有了前面的经验,先拆开看看。

这个充电器用料皮实多了,不愧是大厂产品(这个手机大约是2003年前后买的),下面是线路板背面:

真没想到,那时就用了不少贴片元件,其中左上角的贴片全桥格外醒目。
大厂的产品给我全是信任,于是决定就用这个作电源转换器。
焊下原来的输出线,换上通用的标准插头线,见下图:

装上外壳

通电测量,输出电压5.29V。

接上水位仪,虽然电压略高于5V,但能正常使用。

网友:
第二个不但画了四支二极管实际上只有一支,用料大缩水,电路板也是黄色的纸板。可见其偷工减料真是到家了。

网友:
2图是烧黑了吗

网友A:
其实我想看的是单片机做的水位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看的是单片机做的水位仪。。。。

原理很简单,利用超声波测距模块测量出仪器到水面的距离,然后通过仪器的安装高度推算出水位高低。

网友:
水位仪的制作过程在[矿石收音机]论坛中作了介绍,不知规矩,不敢贸然在此贴出链接。

网友B:
我经常去清华西门那晚上有摆地摊卖旧货的,看到原装的做工好的5V电源就花一两元钱买回来自己做东西用,大品牌的开关电源就是好,功率足也不容易炸机,以前见过同事买手机充电器从地摊上买一个5元的USB充电器,回来没用几天把X米手机给充坏了,后来分析手机损坏的原因是劣质的USB充电器在出故障的时候输出了一个高压大电流把手机的电源管理电路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去清华西门那晚上有摆地摊卖旧货的,看到原装的做工好的5V电源就花一两元钱买回来自己做东西用,大品 ...

这应该算是因小失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