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Micro USB 5P封装,跟大家分享下

楼主:
第一次画,有不足的地方帮忙指出来,谢谢!(共同进步)

网友A:
第一个不能用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不能用过孔

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不能用过孔

那个是定位孔

网友:
上图中的位置不出意外在AD中应该使用机械层或者KEEPOUT画圆哦。我感觉这就是放的一个过孔呢,,如果是我搞错了那就尴尬了

网友:
我当然知道是定位孔呀。。我一般还是用的KEEPOUT画圆。
(上图是cadence截图)

网友:
还有问题啊,下图中焊盘的孔环才0.1mm,太小了,不容易找到能加工的厂家吧。

网友B:
我觉得这两个他们说过孔,实际是焊盘的东西放的有点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两个他们说过孔,实际是焊盘的东西放的有点多余。

不会,固定用的应该。必须要有。usb的小牙齿。不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两个他们说过孔,实际是焊盘的东西放的有点多余。

没看到原件我不知道是不是过孔形式的,我记得也有贴的牙齿。如果是过孔,一般的处理方法是用keepout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原件我不知道是不是过孔形式的,我记得也有贴的牙齿。如果是过孔,一般的处理方法是用keepout画。

嗯嗯,我看了下是的呢。有些是没有的,不过我见过的都是么有的。
又重新搜索了下,有的是有的。

网友:
和2俩个椭圆孔对比一下
上边的俩孔没金属化
下边的金属化了

网友:
定位孔也要金属化喽,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唉,04版的DXP打开怎么是空的,版本问题么

网友:
这么没有详细的制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