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5xx 开发器

楼主:
最近想从PIC单片机过渡到这个型号,不知道如何选用开发器?
看这个芯片的datasheet,里面提到的debug 模式: Serial wire debug (SWD), JTAG, and Cortex-M3 Embedded Trace Macrocell™。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个Cortex-M3 Embedded Trace Macrocell™是否是标准的软件?

网友A:
Cortex-M3 Embedded Trace Macrocell™,这个东西第一次看到,我觉得没必要太关注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rtex-M3 Embedded Trace Macrocell™,这个东西第一次看到,我觉得没必要太关注这个吧。

用keil 5.0 连接到JTAG 是否就可以直接进行在线调试了?